楼主(2008-05-07):
用欧姆龙的CP1H、 松下A4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能实现插补(直线、圆弧)控制吗,如果不能需要加什么控制卡吗或是什么别的解决方案。
本人是初学者,请高手帮忙!!

网友A:
不了解欧姆龙的
关键看PLC有没有插补功能
你是几轴直线、圆弧插补呢

网友B:
CP1H 擁有4點的100KHz的高速輸出,如果是早期的CP1H,那么是2點30KHz與2點100KHz的輸出,直線插補可以,但是圓弧插補需要搭載特殊的運動控制模組。

CP1H可以使用CJ系列的運動控制模組,應該說CP1H是歐姆龍PLC系列中最物有所值的型號。

楼主:
两轴的直线和圆弧插补,就是想做一个玻璃切割系统(毕业设计),x,y轴用于定位,z轴切割。还有不到两个月了,有点着急,所以上工控网求助!!

楼主:
cj系列的运动模块组我也看过了,说只有线型插补的功能,不知道如何搭建才能实现圆弧插补啊,请指教!!

楼主:
cpu型号是
CP1H-X40DR-A

网友C(2008-07-04):
用继电器的可以?
你不用晶体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