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7):
讨论   全双工通讯和半双工通讯的概念和区别。(无协议RS指令)

网友A:
全双工通讯是同时可以收发
半双工通讯不能同时收发,要么收,要么发
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

RS指令中有发送数据的开始地址和点数,接受数据的开始地址和点数
在不进行发送的系统中,将发送点数设成0
在不进行接收的系统中,将接收点数设成0

网友B:
說通俗一點,就是對講機與電話的區別。

電話可以兩個人同時對話,那就是全雙工,對講機只能一個一個的說,那就是半雙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