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8):
我有一台MM440变频器,发现参数被锁了,无法复位,无法设置关键参数,按说明书用P0010-P0013进行解锁也无效.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在400系列中,可以在参数1602中设置参数不可修改,我估计是这个问题,改为OPEN就好了

网友B:
格式化装置呢?试过吗?

楼主:
在MM440中,没有参数1602,跟参数是否可修改的似乎只有P0010-P0013.我只有BOP面板,不知道该如何格式化装置.恳请高手详细指点!!!

网友C:
直接重新做快调,就解锁了。然后再重作参数设置。

网友B(2008-06-15):
哦,开发商把参数隐含了,你可以让P0010=30;P970=1就行了。如果看不见这两个参数,那就采用调试监控软件Drivemonitor,什么锁都没用了,全部参数一目了然。
我鄙视保守的隐含参数。现在流行一句话就是:保密就是保落后!

网友D:
支持楼上的!这个问题两年前在亿万论坛我用ID:bilibear解答过。
http://bbs.e10000.cn/a/a.asp?B=306&ID=203181
当时我是第4贴,后来这贴已经被亿万删除。
后面lei714是复制我的帖子内容。
为了正确的解答,后来我又发了一贴,
但最终是毫无意义。
从此再也不想上亿万论坛了。

网友E(2021-05-19):
最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即使P0003=3,也有很多常用参数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