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8):
1、工艺要求
  观察装置各部位温度的变化。
2、方案框图

热偶信号       PULL                                      .PV

3、方案的实现及说明
TI****是一个模拟量输入点,并且是一个component点(半点),
热偶信号经过上述框图示意流向后,从终端上就能观察到对应的温度值。
请问大侠们,这个“半点”是什么意思

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在四方

网友A:
数据点形式有全点 (FULL) 和半点 (COMPONENT) 两种。当选定 FULL 形式时,参数表中除了显示数值大小外,还显示描述性参数和与报警有关的参数。该数据点将作为控制回路的主要操作界面;当选定COMPONENT 形式时,该数据点仅作为其他数据点的输入值或输出值,描述性参数和与报警有关的参数都消失。在一般控制回路中,通常将调节控制点作为主要操作界面,选定为 FULL 形式,而其他数据点只能选择 COMPONENT
免费技术热线400-6767-688 杨
                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