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8):
哪位大侠知道?
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在四方

网友A:
什么系统的术语,没听过

楼主:
UN2000上的,昨天找到了,数据点形式有全点 (FULL) 和半点 (COMPONENT) 两种。当选定 FULL 形式时,参数表中除了显示数值大小外,还显示描述性参数和与报警有关的参数。该数据点将作为控制回路的主要操作界面;当选定COMPONENT 形式时,该数据点仅作为其他数据点的输入值或输出值,描述性参数和与报警有关的参数都消失。在一般控制回路中,通常将调节控制点作为主要操作界面,选定为 FULL 形式,而其他数据点只能选择 COMPONENT 形式
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在四方

网友B:
谢谢,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