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8):
本人是第一次接触PLC,是菜鸟中的菜鸟,本人英文不好,下了个STEP 4.0的英文版,谁哪里有中文版的,给我发个链接,不胜感谢。

网友A:
恐怕您不单是英语不好,恐怕连字母的识别都会存在问题。

目前除西门子有Step系列软件外,没有别的品牌有,但是请您不要忽略西门子这个品牌符号。

Step软件中,分为对S5系列编程的Step5编程软件,目前的最高版本为7.23版,该系列没有中文版。

对S7-200 系列编程软件Step7 MicroWin,目前最高版本为4.0 SP6,从4.0开始,软件本身就是多语言版,包含中文,在编程软件中的Option中设置,相关视频我都上载过。

对S7-300,400系列编程软件Step7,目前最高版本为多语言专业版(不包括中文)为5.4 SP4,中文标准版为5.4 SP3.1,旗下Step7 V4.0版本只能够运行于Windows98下,且没有中文版,而中文标准版目前仅仅存在于3个版本,即:Step7 V5.3 SP2,Step7 V5.4 SP3,Step7 V5.4 SP3.1

以上!

望您以后发帖时严谨一点,描述清晰一点,会得到较准确的回答,否则,只能是一片汪洋(灌水)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