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8):
各位进来的的大侠们,谢谢你们。
C200HX-CPU44模块的rs232接口通过CJ1W-CIF11和单片机的485接口通讯。使用RXD和TXD通讯指令来实现.连接好好后通讯指示灯在闪烁就是接受不到信号。由于第一用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可能还有别的设置或者我程序有问题。求各位帮帮忙,指导下还有没有甚么地方需要设定的,最好能帮提供个参考程序。不胜感激!!!

网友A:
弄个232转485模块试试,232转485模块20来块就能搞定。我试过PC通过232转485模块与S7200通讯,但单片机没有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