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D/A转换模块

楼主(2008-05-08):
三菱的D/A转换模块在使用时,必须要使用from或to指令吗?可不可以直接给D/A模块指定的寄存器赋值,来使用?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是的,必需使用

网友B:
FX系列的要
如果是Q系列的可以通过设置软件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