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8):
西门子的定义是:电流由PLC内由I/O端子向外流出是源输入,相反,电流由外向端子PLC内流入是漏输入。。。。三菱的PLC是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A:
FX2N的是漏型输入

楼主:
谢谢答复:FX2N的是漏型输入。是不是说定义方式和西门子的相反呢???西门子的PLC的输入的电流信号(+极是外部公共端)由外部的开关和按钮向PLC端子I/O流入是漏输入,而三菱的FX2N的都是无电感输入(-极是外部公共端,+极接内部公共端经过光藕由I/O端口流出),被定义为漏输入。我说的对么????

网友B:
S7-200新型的公共端+—都可以接;
国内销售的FX系列输入公共端已经做成0V了;
FX2N系列后缀为-ES或-DS的与S7-200是一样的,+-都可以接;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