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8):
用EM235的电压输入,SMC压力传感器(0-1MPa),PLC内的转换数字N怎么计算处理后,能够在触摸屏上有一个相一致的稳定输出?按照书上例题的算法不可行。根据我实际实用N一般为150到260左右,而且每一块表还不一样。怎么才能做一个通用的程序呢?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先行谢过了!!!

网友A:
西门子200plc有一个scale指令库,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很好用的
上西门子官网论坛找吧

网友B:
我刚写完一个模拟量采集的程序,温度,湿度,压力,风速都有,总共14路。精确到小数点1位(当然是依据采集值)。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谢谢大侠!我试试。

楼主:
哪里可以找到scale库的下载地址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