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8):
各位师好: 我用永宏使用手册上的,高速计数器的案例,栽切长度做一个程序,加电后编码器有输入,但Y1没输出.请问可能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可能I/O组态设置有问题

网友B(2010-11-19):
对,要设置相应的I/O为高速输出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