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8):
USB——CIF02与欧姆龙C200H为何连接不上?

网友A:
不是usbcif02有问题就是c200h有问题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usbcif02有问题就是c200h有问题 呵呵
两个都应该没问题、驱动也装上了、显示无法连接

网友B:
呵呵;

C200H根本不支持与电脑直接通讯;

网友B:
C200H的CPU必须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