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

楼主(2008-05-08):
请问一下,我用了两台松下伺服电机,1台1Kw,1台750W,开始用的还好好的,过了两天开机时提示ERR21,以为是编码器线出问题了,后来换了两台新伺服电机,又没有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
松下技术咨询说编码器与主轴错位,只有回厂维修。请问有哪位大侠碰到这样问题?

网友A:
没错 是编码器的问题  因为精度比较高  所以还是发回厂家修吧
上海会通是松下在海外的维修部 你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B: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一定要小心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