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9):
软启动器的参数设置如下:起动电压50%,启动时间30s,电流限制值450%。其他均是出厂值。负载是碎煤机,200kw的电动机。断路器是400A的,电子脱扣器。

遇到的问题是:软启动器启动一段时间后上端断路器跳闸,因为不是启动瞬间跳闸,所以怀疑是断路器过载引起的。现在将断路器的整定值都调到最大,软启动参数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启动一段时间(应该在很快就要切换到工频的时候)断路器跳闸;将软启动器启动时间延长到60s,其他参数不改变的情况下,第一次启动成功,但是停机之后在启动第二次,断路器又跳闸了。

各位行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在软启动器的参数设置上能不能避开这种跳闸?

网友A:
断路器应配大于400A的,启动电压也太低,解决以上问题即可!

网友B:
你的断路器如果能用打点的就好了,你自己都可以算出来,200KW的电机,电流是多少,怎么说也应该是1.5--2倍吧

网友C:
支持1楼的观点。

网友D:
软启动的启动特点是:通电--不转---电流上升至额定电流的几倍时--开始启动。

当然这个描述的过程不很确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E:
你用的什么型号断路器?调到最大是多少电流值?

网友F:
选630安断路器,时间因应选16到3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