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9):
AI卡不用通道如何处理,选择电流和电压信号都一样短接吗??
AO不用通道要处理吗?帮忙解决。
(AI、AO在线上不用的通道应该如何处理?)谢谢了

网友A:
AI不用通道應該在硬件組態中disable通道,以減少程序的掃描時間,或者通過短接通道。

AO則只需要Disable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B:
搂主说的是那个系列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