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9):
有一台三菱变频器(型号FR-S520S-1.5K)运行时始终以变频器设置的下限频率运行,要调速只能改变变频器的下限频率,求助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西门子的变频器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如果不给它设定下限,就是用原来默认的下限和上限,那么正常启动后才能手动或自动调频.

事是做的不是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