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9):
原有PLC为三菱:FX2N-128,原来主机输入为X0--X77,输出为Y0--Y77。后面有加4个(FX2N-4AD-PT)模块,现在须加2个16点输入输出模块

有以下几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1:这种情况可以在4个(FX2N-4AD-PT)模块模块后面加扩展模块吗
  2:可以加的话,在PLC 里面输入输出点是怎么分配的,是不是在77后面接着的X100开始,Y100开始

网友A:
是的后面就接X100 我们公司机台程序就是这样写的。

网友B:
1:可以
2:X100  Y100开始

网友C:
呵呵;要考虑主机的DC5V及DC24V电源容量是不是够用/
单从最大I/O点计算:128+4x8+2x16=192,小于FX2N支持的最大256点;
所以算好电源的容量是关键;

网友D:
不超过8个就行,可以X100  Y10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