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9):
我有一台S7-300PLC,请问怎么和电脑相连,是加一个网卡吗,什么型号的,CP5611可以吗,请大家说说

网友A:
这要看你什么用处,自己学习的话买5611还不如直接买个国产D版MPI,当然你有CP5611最好。。

网友B:
同意楼上.
普通网卡!

网友C:
PC-MPI+电缆就行了;

楼主:
市场价格多少?

楼主:
PLC与现场仪表是用PROFIBUS连接,请问电缆是什么型号的,我是初学,请大家帮我一下

网友D:
pc适配器比较贵吧,报价306欧元,不知道折扣是多少

楼主:
我从二手市场买了一台西门子PLC S7-300电源PS307,CPU315-2DP,一个16点输入,一个16点输出,想自己学习,电脑用CP5611和PLC的MPI相连,还买了两台仪表是九针的PROFIBUS接口,打算和PLC CPU的DP接口相连,总线连接器也有,但不知线的型号是什么,请帮帮我,谢谢

网友E:
cp5611可以连,pc适配器也可以,

楼主:
PLC到现场仪表的线是什么型号的啊?谁帮我讲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从二手市场买了一台西门子PLC S7-300电源PS307,CPU315-2DP,一个16点输入,一个16点输出,想自己学习,电脑用CP5611和PLC的MPI相连,还买了两台仪表是九针的PROFIBUS接口,打算和PLC CPU的DP接口相连,总线连接器也有,但不知线的型号是什么,请帮帮我,谢谢

东西还搞的蛮齐备的,,线就无所谓了,用两芯线就可以了,你不是有连接器吗?不一定非用SIEMENS的PROFIBUS电缆,而且那个N贵。。

楼主(2008-06-14):
谢谢各位,因为有大家的帮助才会让初学者更好的学习工控知识

网友F(2008-07-20):
请问:哪里有二手市场买了一西门子S7-300系列PLC(带DP口)

网友F:
请问:哪里有二手西门子S7-300系列PLC(带DP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