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9):
control builder组态技术求助
CM控制里阀门用decvtla模块组态。
在顺控SCM里调用devctla模块,使阀门打开(状态1),应该如何写?
我先后试了CM1.DEVCTLA.GOP:=5
    CM1.DEVCTLA.GOP:=S1
    都无法实现,求教达人~

分分奖励~~

网友A(2008-08-09):
你用:=y1试试

网友B(2008-10-05):
CM1.DEVCTLA.MODEATTR:=2(好像是2,就是PROGRAM可以修改你的CM1)
CM1.DEVCTLA.GOP:=5
CM1.DEVCTLA.MOEATTR:=1(再把模式属性改回来)

很久没看书了,模式属性的牧举量忘了,你查查看。
rychaos@163.com

网友B:
另外没看见过有人用这种:
CM1.DEVCTLA.GOP:=S1

网友C(2008-11-06):
三楼讲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