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9):
我是plc的初学者 想请问下关于指针的运用。比如说如何标记指针之类的。如果知道的话请千万记得回帖告诉我啊!

网友A:
什么指针?
没有那么麻烦吧?

楼主:
在 cj或者call指令中不是说要跳转至指针指向的 地方嘛。我就不会,想知道如何用指针指向某地方

网友A:
如果是一般的指针,就是指一个地址(寄存器)存放的数据是真正的目标地址.
比如,call [1234], 1234是一个存储(或寄存器),如果你在其它程序中让它存放的数据是2345的话,那call [1234]就是调用2345开始的子程序.[1234]就是指针.

楼主:
谢谢咯 刚刚在电脑上试了下终于是明白这个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