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9):
我有一台三菱GOT  F940 开机时是白屏,要过五六分钟才正常显示是为何???又通讯线是好的,只要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开机就会出现上述述情况。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可能时间长了,快坏了吧,

网友B:
最好找从事维修的人帮检查下

网友C:
查一下F940上设的启动时间是不是调的太长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高手指点,现我们已经修复,是PLC上的1F的电容漏液引起。

网友D:
惠控股份就三菱触摸屏规格:F940GOT-LWD-E,现面向全国客户以优势服务特别供应

网友D:
最好先把触摸屏外接断开检查一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