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变频器

楼主(2008-05-09):
S7-300和6SE70的通过DP通讯
用r550显示控制字10位一直为1
控制字1的第10位一定要编程序使它为1 吗?
不编可以吗?

网友A:
6SE70 Master Drive的控制字1的第10位是"Remote Control", 如果使用S7-300和DP通讯的方式来控制Master Drive, 控制字1的第10位在S7程序中, 你一定要让该位保持"True". 不编不行!

网友B:
二楼朋友说的对,控制字的第十位为控制请求,必须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