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0):
三菱FX2N和西门子PLC的源和漏的输入定义是否相反呢???西门子的PLC的输入的电流信号(+极是外部公共端)由外部的开关和按钮向PLC端子I/O流入是漏输入,而三菱的FX2N的都是无电感输入(-极是外部公共端,+极接内部公共端经过光藕由I/O端口流出),被定义为漏输入。我说的对么????

网友A:
呵呵;
     SIEMENS的老型的CPU212、CPU214、216等输入是只能有一个方向的;如1BC01的输入公共端正必须接0V;但1BC10的型号输入公共端正必须接+24V;
   新型的S7-200 CPU221/222/224/226的输入公共端接0V或接+24V都可以,所以是源型和漏型都可以;

   三菱FX2N在中国市场上卖的已经内有DC24V了,输入公共端COM上是0V电压,只要输入端与COM连接就有信号,不需要外部电压,这是漏型的;

   三菱海外欧美版的后缀为—-ES或-DS,输入输入公共端为S/S,可以接0V,也可以接+24V;

楼主:
"新型的S7-200 CPU221/222/224/226的输入公共端接0V或接+24V都可以,所以是源型和漏型都可以"
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新型的S7-200中的一个具体型号的PLC即可以做源型输入,也可以做漏型输入连接使用呢?还是说:如S7-200 CPU221这一型号的PLC中又分有两种型号的输入方式的PLC呢(即S7-200 221中又有两种具体的型号的PLC)?
我们在购买S7-200时,销售商常要我们说明是要源输入的,还是漏输入的。这是不是说 CPU221这一型号的PLC中又有两种具体型号的输入方式的PCL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