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0):
各位大哥,我用的是LG PLC,用PLC控制590+直流调速器,在工控机上下调节电机转速及在工控机上直接输入转速, PLC程序数据怎样写入,那位大哥帮忙写一个给我参考一下或指导一下编程的思路,非常感谢!!!!!!!!!!!!!!!
zjf1985432@sian.com
QQ:38386431

网友A:
你用模拟量的话可以直接定义到模拟量输出
不过要换算一下

楼主:
wudp你好,首先谢谢你!
我用ADHB模块,是不是将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再转换为模拟量输出,数据应该怎样写入能达到上下速度任意调节和直接输入速度,如输入150r/min,向上调节200r/min,程序因怎样写,能不能给我一个示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