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0):
请问哪位高手能告诉我怎么用西门子315 2DP的DP口下载程序,我用的是5611卡.

网友A:
1. 在"Set PG/PC Interface" 中, 选择"CP5611(MPI)"之后, 将编程电缆连接到CPU315-2DP模板的X1端口, 进行硬件组态的下载. 注意: X2端口在硬件组态中的DP地址, 和DP的波特率.

2. 在"Set PG/PC Interface" 中, 选择"CP5611(Profibus)"之后, 将编程电缆连接到CPU315-2DP模板的X2端口.
检查自己的CP5611卡的DP地址不能和X2端口冲突, CP5611卡的波特率和现有的DP波特率是否一致. "PG/PC is only master on the bus"不需要打勾号.
然后, 点击"Diagnostics"看看网络通讯状态是否OK. 没问题, 你就可以对DP端口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