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0):
我想在OB1中调用FB58,,请问要怎样才能进行参数设置,我在符号表中定义了WD1为WORD类型,为什么不能在PV_PER前输入,还有FB58的背景数据块是不是DB58?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STEP7 V5.2

网友A:
1. 在符号表中,将WD1的类型该为"INT". 然后在FB58的管脚PV_PER前就可以输入.

2. FB58的背景数据块, 你可以自由定义. 只要该DB没有被占用, 选择DB58只是看上去顺眼.

Call FB58, DB58  ( 仅仅是看起来美观些! ) 当然, 比方说, 你也可以写成

Call FB58, DB10

楼主:
我试过了,改成INT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