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0):
如何使用modscan调试s7-200的cpu222  cn的modbus通讯

网友A:
这和调试其他的设备是一样的。
主要分三步:
1,打开所有的设备
2,接上线
3,打开软件,调试!!

^_^!

楼主(2008-06-12):
软件如何使用啊

网友A:
楼上的终于想起来自己还问了个问题,呵呵。

软件很简单。打开的时候就会默认开着一个界面的,这个界面中的地址默认是0100,我们一般不用这么大的地址,注意设成1,数据可数就随便自己设了,建议设大点,默认就可以了;然后设从站地址,默认是1,选择命令,默认是01,最后设置连接connection->connect,选择串口,通讯条件就可以ok了,
右上有发送和有效回复的统计。

网友B(2014-03-01):
不知道楼主调试成功没,分享下怎么调试的呗,小弟现在也做这个测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