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漏电

楼主(2008-05-10):
我公司有一台过滤机和鼓风机装在过滤机身上,不知道为什么电机电源进线有漏电现象,其怪的是只有一小段漏电,大概有20CM长过了这个距离就没有。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8-08-20):
不太明白你说的现象,是电缆漏电?

楼主:
电缆外表面漏电.不知你什么高见

楼主:
没有进水
只有一小段漏电,大概有20CM长过了这个距离就没有。

网友B:
感应?你是怎么测试判断的?是不是强磁场或漏磁产生?

楼主:
用电笔测验.你说的强磁场或漏磁产生,本人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是一个普通的3KW电机。

网友C:
更换一条电缆试试,会不会是电缆的问题。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