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1):
各位师傅:
     我是新手,我想用三菱的PLC控制伺服电机,应该怎样接线(PLC和电机之间).
   具体要求如下:
   简单的说就是控制绕线机.怎样控制电机的启动,转速,然后都设定参数后减速,然后再到极限参数后停下来.伺服的参数怎样设定,有没有类似的案例,程序啊!让小弟学习一下.

网友A:
可以看下三菱的《FX系列编程手册》
里面有三菱的PLC和MR-J2伺服的连接例子
MR-J2现在基本上不用了,但接线和现在使用的MR-J2S基本上一样的
如果是要用MR-J3的,接线图要改下的
在接线图的后面也有标准的程序样例

伺服放大器也有相对应的手册的

楼主:
顺便问一下,你那里可以提供三菱工控产品吗?
可以的话,将FX1N 40点的PLC报价给我(晶体管输出)和单色小的触摸屏报价。
有相关图片更好!
THKS!

网友B:
可以用Q系列的 QD75D2 或QD75D4 定位模块 连接J2S伺服,再接电机
如果从成本上考虑 用三菱的定位模块 用其他品牌的伺服也可以 比如用安川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你那里可以提供三菱工控产品吗?
 可以的话,将FX1N 40点的PLC报价给我(晶体管输出)和单色小的触摸屏报价。
 有相关图片更好!
 THKS!
你好本人这里有三菱FX1N40控制松下伺服电机程序。
另有松下MINS系列伺服电机的参数调整和接线图
欢迎来电15001918921
可否发一份到我邮箱里啊?我的邮箱是:h1z2s3@163.com。先表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