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录音机故障

楼主(2008-05-11):
size=4]]大家好,我有两个录音机都有一样的毛病,放音时有很大的啸叫声,但只要在录音机上部使劲拍一下就好了,只是持续几分钟还是旧病复发,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地方的故障呢? 一般的电器修理爱好者 想自己解决这个问题!!!谢谢[/size

网友A:
录音与放音转换的那个多组联动的开关接触不好引起的问题多点.

网友B:
联动开关接触不好,用酒精冲一下试试.

网友C:
取缝纫机油加之,然后用手多拨动几十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