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1):
这样配变压器有没有问题?还是要配再大一点的自耦变压器?

网友A:
配变压器要看电机的电压等级和电机的额定电流,最好不要以功率作为选型的依据。另外交流电机运行时还会产生无功功率,所以要考虑电机的功率因数、效率,所以变压器的容量应该是VA的概念,别用W的单位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