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1):
各位师傅:
请问一下,现在市场上有没有可以调节的交流电容器出售?如,1--5μF400V交流电容器可任意调节!

网友A:
你准备干什麽?要求这样的电容器?

楼主:
信老师好!
我是想用在电焊机的节电改造上。具体如下:
如果电容器可调,电路启焊时间便可调。请信老师指教!

网友B:
可以这样做
用0.5uf  1500v以上的电容---并联至你所需的容量,电容必须用交流电容,比如CJ48

网友A:
答复:奔腾处理器的提问

电容器用耐压大于630V的CBB22电容器。
4UF可用两只2UF并联组成。
S1~S4用小型扭子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
请问一下,现在市场上有没有可以调节的交流电容器出售?如,1--5μF400V交流电容器可任意调节
有!但是价格相当的高!(可能上万!)
记得以前接触过一个大功率短波电台上面就使用的这个!体积比一个桌子还大!
其他的不可能再有可任意调节容量的了!除非想办法用电子电路控制容量!
否则都是有级调节!

网友C:
你这电容在这里是用来延时的。其实可以用固定容量的,想办法控制它的充放电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的回帖!我已经定下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