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1):
我现在要做一辆电动小车,小车是四轮的,其中两个后轮是驱动轮,动力是两台减速(调速)电动机。但出现的问题有:虽然电动机型号相同,但转速很难同步 ,致使小车很难走直线,现请教各位高手怎么样才能让两个电机同步,也就是转速要相同,总不能一个拖着另一个跑吧?

网友A:
当然不能一个拖着另一个跑了。你用的这个同步的系统是什么结构?什么品牌的装置?电机是直流的?交流的?要先说明一下,否则怎么能继续下面的讨论呢?

楼主:
电机用的是交流同步齿轮减速电机 ,电动机型号是60KTYZ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用的是交流同步齿轮减速电机 ,电动机型号是60KTYZ
控制器呢?而且为什么要用同步机?出于什么考虑?能说说吗?

楼主:
我对这方面也不是很懂,这课题是我今年的毕业设计,题目是自动焊背面成型机的设计,其实就是设计一个可以跟随焊枪自动行走的电动小车,我的思路是用后轮双驱动,解释在两个后轮上各装上一个减速电机,图纸已经画得差不多了,但老师看后说用两个电机驱动不合适,可能电机的转速会不同步。所以我想请教如何解决电机转速不同步的问题?还望您能赐教,多谢!!

网友A:
首先,同步电机的驱动(可调速的),就不太好办,需要伺服驱动器,这就复杂了,成本也高,如果采用异步电机,选控制器就很好办。再有同步不是问题,可需要花钱的,如果用一个电机驱动,在机械上考虑联动,同步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机械结构要复杂一些。这需要你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