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高手请进

楼主(2008-05-11):
我是最近才开始学习S7-300,现有几个问题不明白,想请教下各位高手。
现在我是要编写一个液位控制程序,里面主要是由数字滤波程序和PID控制程序组成,按照要求所编的程序应该先执行一个数字滤波程序而后再将滤波后的数据带入PID程序进行运算,可是好像编写PID程序要用OB35这个循环中断模块,我现在不明白的就是编写PID控制程序为什么要用循环中断模块,不是每次都是先滤波得到一个数据而后带入PID程序进行运算,最后输出运算结果也就是执行器的输入信号,这样应该就算是程序执行了一遍,而后再从第一句开始循环执行,那么PID控制为什么要循环执行,直接让OB1让整个程序循环执行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中间插个OB35,如果有了OB35让PID循环执行,但是有没有滤波信号输入部就变成没意义了吗?
可能我说的不是很清楚,如果大家能看明白我说的,就跟我讲解下,其实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PID程序要用循环中断,把他放在OB1下不行吗?

网友A:
虽然不是S7-300高手,但是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

并没有规定必须在OB35中调用,可以在OB1中调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OB1的循环周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系统以及指令的执行状态有所增长或者减少,因此使用OB35固定周期扫描会更好一些。

作为数字滤波,也可以在OB35中调用,适当的设定OB35的中断时间以及合适的设定您PID算法的循环周期会很有用。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