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2):
我这里一个项目,控制一个商场的照明,要加个滤波器,ABC三相电流都在80A左右,而且无功补偿已经达到99%,可零线电流却达到43A,这是什么原因呢,谐波还没有测,会是谐波的原因吗。还有就是无功补偿已经这么高了,我再加个无源滤波器会不会过补偿,或引起谐振啊。望高手给分析下。

网友A:
你的意思零线应该没有电流吗?呵呵

网友B:
是谐波的问题。

考虑加滤波器

楼主:
零线电流不为零也不应该这么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谐波的问题。

考虑加滤波器

赞成!

网友D(2016-12-23):
加谐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