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2):
s7-200中,在td200中如何可以设置系统的运行时间?到设定时间后就自动停机。
碰到这个问题,ruhe解决?好像有一个权限设置里可以设置。

网友A:
直接用一个记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是不是用的S7-200内的实时时钟?
TD-200可以调节时钟;

楼主:
怎么设置啊?比方说我设置了1000个小时,1000个小时后,机器将自动停掉。而且启动也不能再启动。碰到这个情况,如果是时钟的话,如何停掉时钟?还是说去掉这个计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啊?比方说我设置了1000个小时,1000个小时后,机器将自动停掉。而且启动也不能再启动。碰到这个情况,如果是时钟的话,如何停掉时钟?还是说去掉这个计时?

你这个东西不能单纯的靠PLC时间来控制。程序里面要写的。。。因为siemens S7-200的cpu可以放电。放电后,时间就变成初始时间了。。。

网友D:
用“秒”脉冲计数,当计数到达时清零并处理启停逻辑。

网友E:
西门子有停机的指令
把运行方式打到term端 可以用指令控制PLC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