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2):
请问在线的各位高手,如何使用PLC系统去检测电阻,如果可以,该系统如何配置,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检测阻值??还是检测通断?

楼主:
我只要可以检测电阻的范围就可以了,不知道是否有好的方法?

网友B:
你检测的电阻范围是?? TATEK——PLC有一模块是检测电阻的  有兴趣联系13671585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