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2):
直流电机怎么实现衡转矩调速,现在要做一个系统要在转速很低的情况下力矩要比较大,衡转矩的调速,用的是直流力矩电机,请问大家如何实现?
谢谢啊

网友A:
直流调速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楼主:
我现在用pwm来调速,但是速度小的时候(平均电压小)力矩也小,带负载能力太差,没力,
怎样来实现,转速小的时候,力矩力矩比较大呐,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好象发过一个运动控制的贴子  可能有你要了解的资料
找找吧

网友B:
直流电机,在额定转速一下运行(包括额定转速),本身就是恒转矩特性。没有什么怎么不怎么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