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2):
1.在OMRON C60P里面 输出继电器06.00-06.15 请问06是一个通道吗?? 如果是,语句 MOV DM10 06能够把DM10里面的数据传送到 06通道中吗?? 如果可以怎么写这条语句,如果不可以那应该怎么实现传送的功能。

2.在OMRON c60p里面 有 MOVD MOVB INC DEC这几条命令吗?我看过手册没有,可是有人说有,我想请用过这个PLC的师傅,指点一下。

3.P_On有这个标志位吗?在OMRON C60P里面。

谢谢 各位师傅知道 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c60p停产10年了,又没有电子版资料,记不清具体指令啦,好像有37条。
你现在提供的信息好像c60p里不是这样表示。
P_On----1813
INC是2进制加1命令,c60p没有可以用ADD及BIN(如果没有只好编程序了)
你最好直接接触新的机器

网友B:
输入是00及01通道的;
输出是05及06通道;

网友A(2008-09-05):
C60P的资料找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