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2):
请教一下,PLC与电子计数器连接时,中间需要连接什么电子设备吗?还是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A:
我的PLC是断电器的,可以直接连!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样的电子计数,输出是什么来的,

楼主:
计数器是累加计数器,PLC的输出是继电器或模拟量输出。如果PLC自带计数器的话,是不是不需要外接计数器,只需用PLC自带的计数器就可以进行累加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