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2):
T     DB3.DBD  [MW12]
或者
T     DB3.DBD  [DB3.DBW22]

错在哪里?

请高人指点!!!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i got it
in fact ...

open db3
l md 24
t dbd[md 2]

网友A:
如果您能用中文表达,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帮助。

如果您擅长于英语表达,请您至西门子德国官方网站,会获得更多帮助。

如果您既不善于中文表达,也不善于英语表达,那么请您老老实实的认真的使用同一种语言发帖。

错误的造成原因在于,对于寄存器间接寻址,西门子规定必须使用32位指针方式寻址,即X.X的方式。

因此,T     DB3.DBD  [MW12]  错误在于16位地址不能使用32位地址指针。
T     DB3.DBD  [DB3.DBW22],同样的错误。

而open db3
l md 24
t dbd[md 2]错误在于未经处理的32位地址无法作为指针使用。

因此,正确的表达方式应为:   OPN DB3
                                        L   MD24
                                       SLD 3
                                       T MD24
然后就可以使用T DBD[MD24]语句。

楼主:
多谢。

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左移三位  与  乘以8  是否是等效的?

语言的事,纯属搞笑

您别介意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能用中文表达,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帮助。

如果您擅长于英语表达,请您至西门子德国官方网站,会获得更多帮助。

如果您既不善于中文表达,也不善于英语表达,那么请您老老实实的认真的使用同一种语言发帖。

错误的造成原因在于,对于寄存器间接寻址,西门子规定必须使用32位指针方式寻址,即X.X的方式。

因此,T     DB3.DBD  [MW12]  错误在于16位地址不能使用32位地址指针。
T     DB3.DBD  [DB3.DBW22],同样的错误。

而open db3
l md 24
t dbd[md 2]错误在于未经处理的32位地址无法作为指针使用。

因此,正确的表达方式应为:   OPN DB3
                                         L   MD24
                                        SLD 3
                                        T MD24
 然后就可以使用T DBD[MD24]语句。

以上!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