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2):
最近搭建了一个测量系统,每当电机和变频器打开时,对采集的信号有很大影响,请问各位大虾,应该怎么处理,避免或减少噪声!
不胜感激!!!

网友A:
给电机和变频器加上不锈钢防护罩,屏蔽起来。
或者用铠装型屏蔽电缆、并正确接地!

楼主:
谢谢仁兄,请问您说的电缆正确的接地方式是怎样的,你说的类型传输电缆那里能买在天津
,谢谢!

网友A:
铠装双绞屏蔽型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物流或快递发运,联系方式见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