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茶炉不工作

楼主(2008-05-12):
一台中山雄悦产的电磁茶炉,刚开始发现IGBT管损坏,更换之后开机,风扇能工作,但指示灯不亮,不能加热,蜂鸣器也不响.是不是CPU的问题呢?它的CPU型号是HT46R47,不知它的工作原理.请各位高手指教,在此谢过.

网友A:
这个问题就说不清了。。。。。
但是CPU损坏的概率很少! 建议你先检查IGBT的驱动电路看看。IGBT损坏时容易波及到驱动电路.

网友B:
re
还要查一下与IGBT管相连的那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