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2):
请问大家一个常识问题:为什么电动机额定容量的单位是KW,而变频器额定容量的单位却是KVA?

网友A:
是吗?现在的变频器,不都是说功率为kW吗?kVA一般说的是电源的视在功率,不是变频器吧。

网友B:
呵呵;
变频器都标的有2个,就是KW及KVA;
极少的国内厂家只标KVA;

网友C:
好像是有楼主所说的有标KVA的变频器.但大多标两个.
至于为什么变频器标KVA?是不是要乘于那个功率因素才得到KW?
楼下怎么说?我也想知。

楼主:
谢谢大家讨论,但是没说到点子上.还有UPS也是用KVA表示功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