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调速问题

楼主(2008-05-12):
各位师傅,我厂现有一台22kw的电磁调速电机,现想换成变频调速,而且想用回现有的电机不知行不行,或者把现有电机的电磁调速部分拆除能行吗?谢谢!

网友A:
那有什么不行呢?不过,电磁调速的电机,都是旧式的电机,绝缘等级一般都是B级的,这样的电机,用在变频调速上,绝缘老化的快,而且容易出现击穿现象。这是需要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