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3):
请教各位大虾,MCGS的设备工具箱中有提供PID的模板,但不知怎么设置,如何显示?
有截图的最好了!

网友A:
13146509561电话联系
QQ:574666485
采用Sentinel Super PRO加密锁复制,60k tags,9.5中文版本
部分工控软件,还有其他大量软件没有列出:
INTOUCH9.5各种点数以及无限点开发版,运行版,复制加密锁,Sentinel并口或者USB口

IndustrialSQL Server 9.0 的500点、2500、5000点、25000点并口白色或者USB紫色加密锁
SuiteVoyager2.5/2.6 Portal 授权,客户端定制授权加密锁

iFIX4.0 150/300/900/无限点网络版,增强版,标准版,复制加密锁,OPC/ICLIENTTS功能和客户端可以定制,USB并口均可提供,并口蓝色加密锁,USB紫色加密锁

iFIX3.5版本 150/300/900/无限点网络版,开发,运行,复制加密锁,OPC/ICLIENTTS功能可以定
制,USB并口均可提供

iHistorain3.0历史数据库加密锁,500点,5000点,10000点,100000点定制,并口蓝色,USB紫色加密锁
real portal 2.5数据库连接点(最大100000),访问客户端的定制(最大255)

和利时DCS系统软件SmartProV3.1.3复制加密锁,并口蓝色或者USB紫色,点数定制

施耐德MonitorPro7.2上位机监控软件正版注册码

西门子Spro4.1楼宇自控软件破解,模拟狗

世界知名PLC ,DCS系统OPC SERVER软件130多种――具体请咨询

力控3.62无限点破解,力控5.0无限点破解,硬件复制加密锁

MCGS5.5,MCGS6.2无限点通用版本,无限点无限客户端网络版本,硬件复制加密锁

CITECT6.1,CITECT6.0 、CITECT5.5网络版本复制加密锁

PCschematic7.0/8.0中文版完美破解

Visual Control1.76 破解,完美复制加密锁

ISAGRAF3.41/3.5 破解,复制加密锁

Cimplicity ME4.0/5.0/5.5授权破解带加密锁,标准版本,专业版本

和利时CONMAKER3.1.3复制无限点加密锁,SENTINEL蓝色并口,USB口紫色

组态王6.52\6.51\6.5\6.03\6.02\复制加密锁

KingACT1.5各种规模版完美破解

MCGS6.22\5.5\5.11 网络版、单机版复制加密锁

力控2.62b\3.1\3.62\5.0单机,网络版本完美破解

开物2.08\3.3.8.16 单机网络版本复制加密锁

ifix4.0\3.5\3.0\2.6 网络版、单机版复制加密锁

iClientTS 5/10/25客户端复制加密锁

intouch9.5\9.0\8.0\7.11\7.0 完整版复制加密锁

Citect6.0\5.5\5.42 网络版 单机版复制加密锁

Genesis32 V7.0 正版注册码

Cimplicity6.0\6.1\6.1sp4 HMI 无限点 完美破解

水晶报表8.5/9.2 完美破解

linkmasterV2.20.08注册机

PCschematic5.0\6.0\7.0\8.0电气绘图软件完美破解

三菱、OMRON、AB 系列PLC解密软件

西门子s7-200P/300PLC上载程序密码解密软件

霍尼维尔Plantscape 5000点,5个站复制加密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