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3):
新手上路 请问:step7 v5.4中如何调用FB41 FC105?

网友A:
1 梯形圖模式下
選中要添加FB塊的梯形圖中的梯級,然后再項目樹種的庫里面找到相應的FB塊,拖放至先前選擇的梯級上。

2 STL編程模式下
使用Call  FBxx,DBxx     Call  FCxx      其中xx為號碼

如:Call FB41,DB1    Call FC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