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30

楼主(2008-05-13):
关于F930我有两个问题请教
1、F930在和PC通讯是为什么只能进入数据传送画面后才能传送,应该接上电缆后可以直接传送才对啊,而且还不能监控,之前我是可以的。
2、怎样设置背景灯关闭,在系统菜单中设置了不管用,是否要设置控制元件,怎样设置呢?
以上问题请教谢谢!

网友A:
1、正常情况下是可以自动进入到数据传送画面的;
2、在PLC程序中加入LDM8002  SET M2;
   然后F930上设置几分钟的背光时间,这样当设定时间内没有按F930的话,灯会自动关闭;

有问题可来电到我公司咨询;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手机:0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楼主:
我现在有一个F930的屏不能直接跟电脑通信,要在系统菜单选数据传送才可以通信,请问这样的情况可以解决吗,

网友A:
呵呵;
你的屏是不是F930GOT-BWD-C的型号?

楼主:
是的.有问题吗?之前可以的哦!

网友A:
-E的版本是与国内不同的;
你进入系统菜单里删除用户画面后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