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3):
请问: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是什么意思?它的数值反应了什么?如果变频器的整流部分有故障了,但还能工作,通过什么可以反应出来?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指的是变频器的内部整流和逆变之间的中间回路的电压。因为这个电压是直流的,所以顾名思义,叫做“直流母线电压”。

如果变频器的整流部分有故障了,怎么还能工作呢?这个不太能理解是啥意思?嘻嘻嘻

网友B(2008-12-07):
它是逆变器的电压来源应该是1.73倍的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