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3):
各位朋友,我在用GX -Developer 进行编程一段后提示超出编辑范围。如何是好?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串接的触点太多了?

网友B:
也可能是没转换的太多了吧
遍完一小段,转换后再继续编写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正如你们所料要转换。。